X200超级密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16):
各位大神,修X200的时候遇到过超级密码么?刷BOSS没解决掉,换密码芯片也没解决掉怎么办?

网友:
nini你的是不是硬盘密码啊?

网友:
高手,你遇到过?换EC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硬盘的密码

那换密码芯片应该能解决的啊

网友:
这里的超级密码是开机带个小锁头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换密码芯片应该能解决的啊

我换了,没解决掉啊 还是有,密码芯片是P24S08,您说的是哪个?

网友(点评):
你说笑了·这种事不可能发生·我修过上千片了·

网友C:
换密码芯片应该可以解决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密码芯片应该可以解决呀

是的啊T6几的板子都是换密码芯片就解决掉了,但是这个我就郁闷了怎么换都解决不掉,哎哎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T6几的板子都是换密码芯片就解决掉了,但是这个我就郁闷了怎么换都解决不掉,哎哎哎

谁要是修过X200的超级密码的,大神们,告诉我下吧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我那个是硬盘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我那个是硬盘加密.

确定不是硬盘

网友E:
刷个bos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boss试试

没解决掉呀 我刷了

网友:
找一台料板  biso 密码一起换

网友:
这个必须刷码片或者换码片吧

网友:
换硬盘试下。看还

网友:
是放在密码芯片里面

网友:
刷个没有密码的  密码芯片试试。    再不行   吧你原来码片的资料读出来 。 网上有人解密的 。 叫他给你解出密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