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320接外接电源开机几秒钟会自动断电关机

楼主(2013-04-16):
联想Thinkpad E320接外接电源开机几秒钟会自动断电关机而用电池就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还是有问题,就是电源供电这一部分可能有漏电!

网友:
可能充放电。电路问题吧

网友:
对啊第一步应该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充分电部分。。。看图纸看一下ACOK 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我也有有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