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WIN7下USB接口疑问

楼主(2013-04-16):
为什么笔记本WIN7 下  ,插个USB鼠标,U盘啥的都要装驱动啊?而且装的时间很长,有时还装不上,要反复插几次才有用?甚至明明是好的鼠标,也不能用?

网友:
你机器本身驱动就没驱好吧

网友:
你重新安装个WIN7。再试,,

网友:
第一就是驱动没打好,第二是你U口供电不足,第三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找出病根。才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再看吧

网友:
系统版本的问题吧,找个好用点的系统啊

网友:
设备管理器中手动更新一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