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老款复印机,复印出现底灰,头尾两行字发白,请问需要更换什么部件

楼主(2013-04-16):
佳能老款复印机,复印出现底灰,头尾两行字发白,请问需要更换什么部件
我自己用的复印机,最近出现面板上一个点点两个点点三个点点的一个图标一闪一闪的不能使用,查了一下可能是没有粉了,我想拆开一起和原来的老毛病一起修一下,我能修电脑,但没有拆过复印机,有知道的师傅麻烦告诉下如何更换粉仓,出现底灰需要更换哪个芯,谢谢了,

网友:
是充电网的问题吧,粉仓就是打开前盖,有鼓芯的那个地方就是粉仓(一般是粉仓和鼓芯一体的,当然也有分开的),然后你打开硒鼓,一般都是鼓芯下面那个网脏了,清一下就行啦

网友:
谢谢回复,这个是不是粉仓,你说的充电网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网友:
机器里面的这个芯叫什么需要不需要更换

网友:
你复印一个带文字的图片传上来看看,你的描述 跟你的图片 对不上,头尾两行字在哪里?一个字都看不到
你都把粉仓拿出来了,更换, 买个新的装回去 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 加碳粉?购买回来的  Canon NP 7163 碳粉 是有一个塑胶 盒子包装,
盒子刚好有4个脚对准你粉仓上面的4个凹点压进去,拉出蓝色手柄 敲击盒子 碳粉就下去了。
如图:

网友:
有条件换个硒鼓,或鼓芯。

网友:
那个不是粉仓,叫什么定影,但粉是加到这个里,我找了个师傅修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