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投影机通病 求助

楼主(2013-04-16):
索尼投影机,插电源后启动正常,画面正常显示,有时几分钟,有时1分钟不到,就自动关机,关机后,任何指示灯都不亮,风扇不转,测得待机电压都没有。
拆机单独测电源板,15V,12V,5V都能正常输出,就是断电后,再测这些电压就没有了,这一月接了2台这样的机器,可以肯定是主电源的问题,可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当然有偿指点也是可以的,可以找我私聊

网友:
把启动电阻换了看看。

网友:
启动电阻量过,没问题,待机的时候,电压都正常。

网友:
启动电阻只能换着试试!电阻不良。

网友:
启动电阻很重要,我曾经搞过一个电源板,当时也是量了一下启动电阻没有事谁知道后来整个板都测了都没有问题,到最后没有办法换了启动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个EX系列电源,修起来超级简单,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修得太多了,这板子问题和启动电阻那些压根靠不上边。可以说得上是通病,别人没有乱搞过基本上几分钟的事解决问题。

网友:
看来这位兄台是遇到过此故障了,言语之中相当自信。开个价,此故障愿意多少钱解决(保证别人没动过)

网友A:
可以告诉你怎样处理。1,去掉pfc电路,(赚三个配件用,6561,场效应,续流二极管),2,直接短路二极管两个焊盘,3,更换top247,前提条件,你要确保你的配件必需是原装,x宝上的绝大多数都是假货。

论坛要是多几个你这样无私的人就好了。
故障位置相当准确,看来的确是碰到高手,机器前天已经返给客户,大洋已经入囊,感谢这位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告诉你怎样处理。1,去掉pfc电路,(赚三个配件用,6561,场效应,续流二极管),2,直接短路二极管两个焊 ...

妙哉,妙哉,果然是高手。

网友B:
此故障已经解决,这个故障属于原件性能不稳定造成,所以通过测量好像找不出来原因。我是一个个替换才解决的。上面有位大哥已经道明了解决办法,和我处理的大致一样,本人就不再罗嗦了,感谢这位大哥的不吝赐教。

网友:
怎么分辨哪个是启动电阻啊

网友:
在启动开关电路上找

网友(2014-02-26):
直接换TOP247就行了。必须正品,淘宝假货太多,至少15一只的

网友(2014-05-05):
引用 网友B:
此故障已经解决,这个故障属于原件性能不稳定造成,所以通过测量好像找不出来原因。我是一个个替换才解决的 ...

大哥  你是直接换了top247 解决的吗!我换了这个怎么没有用哇,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