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

楼主(2013-04-16):
今天接到一台IBM T410待机0.03唉呀真的无从下手啊,新手上任技术有限求救中,谢谢各位仁兄的帮助了
IBM T410

网友:
没图没真像,而且你问题也没说清楚,待机0.03是正常的呀

网友:
IBM 有点复杂,他不想别的机器那样 他的EC 分为好几部分哎,新手很难修的,先看看有没有3V.5V吧 哎一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网友:
003 你有木有按开关啊 或者开关键坏的 看看换个键盘吧 我修到是键盘坏了

网友:
把PCH的待机条件都测下,结果发出来。

网友:
但正常的情况下 板子没有3 5V 应该没有待机电压吧 我接到的机器待机正常0.03 但主板没有没有3 5V 百思不得其解了

网友:
谢谢各位仁兄的帮助我会跟你们发的线索去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