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进不了桌面

楼主(2013-04-16):
接了台清华同方的机子,本来是不显,后来做了下显卡,显示了,但进不了系统,每次到LOGO后就白屏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显卡没做好啊 在重新直球试一下 还有换一个保险点

网友:
显卡啊! 还是重新直球比较稳当保险一些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哦哦,我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后我没有搞了,客户直接拿走了

网友:
耐心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