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这个灯?

楼主(2013-04-16):
这是这只灯的整体外观
这是这只灯的尾插部分

这是灯内部结构

上边还有一只:9012

三只电阻:27k、2k、1k

想知道这是什么灯,如何点亮,对了这是我从单位变电所内的模拟盘上拆的,这是我刚画的电路图三极管是9012,发光管没见过。

我在网上查过了它好像叫模拟屏马赛克灯,我用ATX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在发光管两端直接加电,11V左右时点亮,19V左右时烧毁,我想知道这只灯通过1、2、3脚如何控制开关。

网友:
没见过这种 不过看了看电路很简单 你先看看是使用交流电的还是直流电的啊

直流电,见楼上电路图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指示灯,开启某个设备后此灯亮

这是我们单位变电所内模拟盘上的指示灯,由单片机控制开关的指示灯。

网友:
屏上的指示灯,直流屏用得多。

网友(点评):
是直流的,这个模拟盘是单位才报废的(因为实际设备有大的变动),我去拆上边的原件时,原配的电源已被拆走,所以不知道它用的是多大电压,我判断可能是12V的,上边还有一块51单片机的板子也被我拆回来了。

网友:
先加个5v 看看吧 指示灯 电压都很低的

网友(点评):
我试过了5V不行需要11V以上

网友:
我认为1脚为控制脚 2脚为电源+   3脚为电源 —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图上也标出来正负了,就是想知道在1脚上加什么

网友:
应该是个指示灯       简单的电路

网友:
1pin经27k电阻限流受控于51单片机,

网友(点评):
请问:如果不用单片机,我可以在1P上加多大的电压,可以控制这个灯?

网友:
将27k接地或低于2pin 0.7

十分感谢

网友:
数码管指示灯快速开关

网友:
1和3短接就可以启动LED了。 2正 3负

十分感谢

网友:
检测和指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