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偶尔突然掉电

楼主(2013-04-16):
客户一台09年配的电脑,华硕m2n68-am se2主板,AMD5000+CPU,先的症状是不过内存,或是到内存那一步就自动关机,换了个AMD4000+CPU,问题解决了,测试了一两天,没有问题,一拿去客户家,插上电源,进系统正常,重启电脑,刚进完系统,突然掉电,打开机箱一看,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的,再开机,没反应,再开,还是没反应,把电源线拔了,再插上,再开,能正常启动了,本以为是电源线松了,把显示器的电源线对换了,连续测试了十几次,中间又有两次这种情况,但掉电有一次是在重启后就掉,有一次是进滚动条后掉,不定时的掉,无奈,拿回自己家,在家测试,前面出现了一次,后又连续测试了几十遍,再也没有出现了,今天拿回店,也测试了十几遍,也没有出现问题,断续测试中,不知道是不是又一通病?

网友:
华硕m2n68-am se2主板,是不是南北合一的桥呀?

网友A:
M2N华硕肯定是南北桥和一的!这种桥容易虚焊的!先刷个BIOS保险一点!

网友B:
交流电压正常吗?电源会否带载能力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N华硕肯定是南北桥和一的!这种桥容易虚焊的!先刷个BIOS保险一点!

早已经刷到最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压正常吗?电源会否带载能力低啊?

电源也已经换来试了的,而且还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出现同一样的问题,一个客户家里,一个自己家里,一个店里面,刚刚在店里面又出现过这种问题了,就是把电源线拔了15分钟后出现这种问题,好像不拔电源线不管怎么用,怎么重启都不掉电了。

网友:
光等也不行呀!有空自己要研究一下呀!

网友:
CMOS的电池检测了没有?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

网友:
吹吹桥吧,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时好时坏,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想都不用想 ,直接干桥,通病

网友:
桥早干过了,我都重植了,还是掉电

网友:
我手也有一片这样的,开机有时跑完码断电,有时1秒,有时5秒断电。修的烦死了。还没找到问题。LZ,你修好了通知一下!

网友:
我这有块一样的板子,问题是只能在一台显示器上显,其他显示器上用不了!

网友(2013-05-22):
如果CPU供电正常,822电阻,可能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3-07-15):
首先解决温度问题,这块板是单桥,容易虚焊。一般可以跑完码,说明基本上没问题了。然而,卡LOGO、卡滚动条、开机画面,除了硬盘问题就是桥了。个人见解,高手勿踹。

网友:
我有一块板和你的故障一样,桥问题,,你也可以换个电源试试。万事皆有可能呀,,期待

网友:
我的电脑是华硕k42j,有时候本本过热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M2N68.AM SE 开机点亮了,但一会就掉电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呀???

网友:
桥的嫌疑最大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一样,这种板子问题真的多,而且都是不好搞,我直接让客户换板了。客户的板子在我这里修好再卖。不过这种板子卖出去我怕没搞两天又给我送回来了。

网友(2014-06-04):
我的还没有修好

网友:
我也有个哦一样的问题哦?不定时的掉电就开不了?PS2用不了?用USB键盘就卡死在一屏哦  怎么回事情呀桥我也吹了,排阻我也换了

网友(2014-07-09):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么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