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一般都没有图纸的,有没有显卡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3-04-16):
显卡一般都没有图纸的,有没有显卡的维修思路?

网友:
论坛上找找,有的,以前见过。

网友:
维修的思路当然要有才行,根据故障的表现不同,应用不同的检测工具和检测手段,依照不同的检测流程,这就是维修的思路,思路正确就能够避免走弯路,比较顺利的找到故障点。但是思路不是死板的教条,是基于对显卡的基本工作原理原理和对电路的知识的深浅,再加上灵活的分析判断能力、大量的实践积累出来的。并非单纯的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那样简单。道理很明白,因为故障是千奇百怪的,维修的思路也需顺其而变。

网友:
那用那么麻烦 量显存供电有无1.9左右 主芯片供电有无1.2左右 有的话就干芯片 看他还不显?

网友:
不知道! 我只能简单的  测供电! 压芯片! 打阻值 ! 加焊!   不成功便成仁!

网友:
思路不是死板的教条,是基于对显卡的基本工作原理原理和对电路的知识的深浅,再加上灵活的分析判断能力、大量的实践积累出来的。并非单纯的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那样简单。道理很明白,因为故障是千奇百怪的,维修的思路也需顺其而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8909-1-1.html

网友:
花屏一般是显存和GPU核心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