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各电感一般阻值是多少?有些接近0的,不知正常无

楼主(2013-04-16):
显卡的各电感一般阻值是多少?有些接近0的,不知正常无,显卡除了加焊,不知道怎样修

网友:
当然有,只不为0都有可能是正常的,比如GPU供电对地阻值在5-8之间。上电,只要有电压出来就属于正常

网友:
0欧肯定不算正常了,属于短路情况,如果7欧左右算正常,因为显卡供电负载大,所以阻值低是正常啊

网友:
0的肯定不正常的啦!那就是短路了!

网友(点评):
正确,二楼说的完全错误。起码是不严谨。

网友:
多少指点

网友:
GPU值你用二极管测的吗?我一般都用欧姆档测的,有的只有零点几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