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novo G450电池充不进去电

楼主(2013-04-16):
Lwnovo G450电池充不进去电,但能检测到电池,充电IC各工作条件都正常充电电感有波型,电源部分我也查了也没发现问题--电池是好的

网友:
看下ACIN,ACOK#的信号吧,你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维修过程:插电待机0.09,没有充电电流,但是充电灯在闪烁。从后盖量电池的I2C总线阻值正常,并且接入电源有动作。进系统发现已经识别到电池,电量0%,显示充电中,但是没有电流肯定是充不进电的。
怀疑电池损坏,换了一个电池之后,电池可以开机,但是仍然不充电进去。于是直接更换了经常损坏的充电IC,BQ24751,但是故障依旧。
测量24751的各脚工作条件正常,又用示波器量充电电感也有波型。量EC工作条件,ACIN正常,电池I2C总线正常,电池温度检测正常(平常3.3V,接入电池后为2V),此时量EC工作条件基本正常,于是刷新了BIOS,更换了EC 故障依旧。请各位帮助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8844-1-1.html

网友:
我换了充放电管理芯片。。。用了一会。。。可是后来又不行了。。。。。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找个图纸查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