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S 有线,无线连不上网

楼主(2013-04-16):
有遇到过X200S 有线无线都连不上的么?

网友:
没有,先排除软件问题,在查硬件问题了

网友:
这是个相当奇怪的问题,估计没人能想到,是外接喇叭的问题,都给我整郁闷了,什么都不插裸板测网卡灯亮,之后什么都插上了网卡灯就不亮了,之后我一个一个往下拿件,最后把喇叭拿下来,换了一个,好了,*脏话*,什么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