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s 不充电

楼主(2013-04-16):
E420S 换了一套外壳后用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电源管理驱动,BIOS都排除。请老师指点。。

网友:
裸板子看看吧 不好说呵呵

网友:
裸板测下看看好用不,裸板好用那就是你装机的问题了,裸板要是电池也不冲电,那你加焊下电池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1,换壳之前你有测电池的问题吗?
2,先排除电池本身,建议更换一个电池试试
3,以上所述都不能排除故障,考虑机器安装问题。

网友:
裸板试下啊

网友:
首先谢谢老师们关心,,,,解决了升级电池微码好了。。。。可能是主板放电的原因吧

网友:
什么情况,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充电的 很难搞。晕死

网友:
这个机器,有的时候拆一下就充电,装系统就不充电了。升级电池微码。刷BIOS。最后的方法就是进BIOS,在电源选项里面禁用电池,禁用电池的时候拔掉电源,重新插拔一下电池,然后在机器背面,有个螺丝孔,戳一下,然后插上电源开机,开始冲的比较慢,慢慢等一会儿,如果上述方法都不行,那么就只能换电池了。这个机器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网友:
你怎麼會想到是微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