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开机一会自动掉电

楼主(2013-04-16):
一台款式很老的戴尔
笔记本
,电池插上不能开机。拔掉电池用电源可以开机,老是自动重启。重装系统后用了15分钟左右就掉电啦,检查硬盘有坏道各位给点意见。硬盘坏道应该不会出现掉电的情况!
自动重启

网友:
自己来做个沙发

网友:
换个硬盘在试试不就行了额,老的dell 有用1987的 把那个芯片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电源插上开机一闪就掉了能帮忙分析一下不?没什么经验还是小白白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试

网友:
电源适配器或者电池欠电?看看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现在就是电源跟电池不能一起用!别的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那是充电电路或者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俺刚学完主板,台式机主板上这个问题为cpu主供电故障,一般是上mos管坏;或者供电ic坏引起的电压保护
笔记本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么老的电池最好还是别用了吧

网友:
本人同求。我昨天晚上也修到一个主板。一到桌面就定屏死机。然后鼠标键盘灯也没有亮。后来修不好叫人拿走了。修不好是事小。名声事大呀。

网友:
电池坏了 或者主板充电部分有短路

网友:
有些时候硬盘坏了,还会卡主板logo呢,不要用那个旧硬盘了,、

网友:
同意10楼的

网友:
拿原装适配器试下看看,如果不行果断换电池,再掉电就检测电路板哪组供电不正常,

网友(2013-08-22):
可调能用,电池不行,那就是电池或是充电IC有问题,保护电路先跑一下

网友:
修好了没,来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