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1M,的电阻是105还是106,有点晕了.我知道103是10K,指教一下,正要找个1M的电阻,不知找105还是106,谢谢了.

网友:
106 啊就是106啊

网友:
105 打错字了 按键按错了

网友:
1M=1000K     10的6次方                电阻标注1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好了。之前换106错了,不行。

好了就收钱      有钱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