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嘉945主板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3-04-16):
故障是没CPU电压 修不出来 芯片是RT8802A 跟换过号板上的也不行 求大侠指教

网友:
PG1.2V  时钟复位1.2v vtt参考电压1.2V也没有

网友:
先把总线供电修好吧

网友:
先修总线电压 ,要按时序来

网友:
先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坏 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检查给cpu供电的几个芯片是否有输出电压  可以直接替换可能坏的芯片

网友:
呃, 说的好笼统啊!  有没有复位, 有没有时钟, VRM的EN有没有, 总线,内存,桥供电有没有正常!  光VRM条件就好几个了! 你多测一些数据来! 这样好判断!!!

网友:
呃.. 好吧 我没看见后面的!    把主供电量一遍! 桥 内存正常后 ! 别管vcore了! 先修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