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32I 18.5LED 开机白屏,有时闪屏

楼主(2013-04-16):
HKC S932I 18.5LED 开机白屏,有时闪屏

测电源板到驱动板电压5V3.3V都正常

测屏供电5V 异常,只有1.2V   保险正常,5V直接到1117转换电压

1117严重发汤,取下换掉,故障依旧

网友:
确定 下级有短路,

网友:
图C214...C213...C215对地值50欧,C214坏。。。直接拆掉,正常

网友:
什么原因让你怀疑是电容问题的

网友:
你是怎么直接判断是C214的故障的啊?

网友:
我只想知道C214测量的时候是短路没

网友:
1117  5V进3.3出,,3.3V相连电容,为图中C213.C214 C215.... 测电容正极对地值50欧,拆掉后,对地值400欧,C214电容已经明显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