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G31T-M5 V2.0 SMBCLK SMBDATA电压跳变

楼主(2013-04-16):
方正G31T-M5 V2.0 SMBCLK SMBDATA电压跳变,诊断卡代码98到C5 C6循环跳变,用万用表量32.768一脚时,代码停留C5或C1不在跳变,同时SMBCLK SMBDATA点电压也不在跳变了,稳定的3.3V了,内存的测试点都量过了,都正常。求大师指点一下,当然我感觉可能是南桥导致的,就是没有BGA,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导致的。

网友:
先换32.768 跳不过D0有时候就是这家伙

网友:
晶振和电容都换换看

网友:
刷BIOS吧
循环跳代码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晶振和电容都换

网友:
我师傅说,循环跑码大多因IO引起。实在没思路换个IO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前几天修到个G31T-m2的板子也是这个现象,后来就是刷了bios才好的,不过bios真的好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