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原装机关机后电源风扇还在转

楼主(2013-04-16):
接到一台联想原装机故障时电源坏 换了个电源(不是原装的), 能进系统 但关机后电源风扇还在转(接长城电源也一样)在按电脑开机后不触发, 然后弄了下CMOS 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问题就来了 , 进系统到WINDOWS缓冲条那里就重启了 不能进安全模式,能进PE  求解决
是不是CMOS设置问题, 还是硬盘本身故障.

网友:
应该是硬盘兼容模式没调对

网友:
重启 问题解决 方法 进入COMS 到Devicse ATA Drive Setup  按回车后又4个选项选择第一个(Native mode)
第三个(AHCI)不行,

但是 关机后电源风扇依然在转 ,求解...

网友A:
检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你换的电源和原装电源 针脚定义不一致

网友:
把硬盘的接口模式ACHI改成兼容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硬盘有无坏道

硬盘无坏道 ,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楼主这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解决的?

重启 问题解决 方法 进入COMS 到Devicse ATA Drive Setup  按回车后又4个选项选择第一个(Native mode)
第三个(AHCI)不行,

风扇的问题还未解决, 是板的问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