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电脑系统问题

楼主(2013-04-16):
联想电脑,系统要激活,是怎们激活,有遇到过吗

网友:
盗版系统?    说清楚一些呢。

网友:
是你更新了windows xp的补丁 微软KB905474正版验证补丁删除微软KB905474正版验证补丁的方法:开始-运行-regedit,进入注册表 ,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删除WgaLogon

网友:
重装一个啦。。。。。

网友:
找一个系统激活工具激活

网友:
都不说详细一点,如果是要注册码,去百度找一个就可以了嘛

网友:
方法一:   下载一个XP正版验证的破解补丁, 重起电脑就OK了。
方法二:
1、到Windows\System32目录下把wgatray.exe改名为wgatray1.exe;  把wgalogon.dll改名为wgalogon1.dll(wgalogon.dll找不到的话可以在C盘上  搜索一下)
2、打开任务管理器,关闭进程中的wgatray.exe进程
3、开始-运行-regedit,进入注册表 ,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删除WgaLogon,重新启动wgatray.exe就不会自动启动了,但wgatray.exe这个文件还在,利用搜索功能,把搜索到wgatray.exe文件全部删除就可以了
4、重新启动计算机,应该就OK了!

网友:
如果是系统恢复光盘安装,建议先输入联想电脑机身自贴的系统正版序号,这样更安全;如果是装盗版,换系统,建议上网搜个序列号和激活工具,然后按部就班下一步进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