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5不触发

楼主(2013-04-16):
刷bios没有用,其它都正常,求解

网友:
有D5这个型号?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这样的问题神仙也回答不了你啊,什么测试数据都没发上来,不好给你分析啊

网友:
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也许 是我没见过世面吧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
再详细一些才行呀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HP 有D5 这个型号的吗?
难道是新机器,应该是没过保!

网友:
hp D5,刚开始是不开机,刷了一个BIOS后开机了,但是无显示,其它都没有动过,插内存和不插一样。

网友:
啥情况,都不知道咋解答啊?我们不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