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IBM T60的屏供电

楼主(2013-04-16):
换一个碎了的IBM T60的液晶屏,换之前还是能显示的,拆了一个T43的屏过来但是灯管不亮也不显示
原来的屏被扔掉了,现在量屏线接口,屏供电VCC没有,BLK_ON也没有

不太明白了,想问一下,是不是原来的屏上面有一个8脚的码片的原因,如果那个码片不对的话屏供电和背光开关电压也会没有吗?

网友:
是不是被烧了了额 t61d的有的是高分屏的 乱上的话 会少主板的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 别让别人没有知道结果啊

网友:
IBM 的机器分高分和普分屏,两者是不通用的,还有屏线也不通用的 ,你的主板可能有地方烧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换主板保险搞定

网友:
这两天忙,没空先理T60,过两天拆机看一下再给各位一个结果

IBM的那下半身设计的真蛋疼,螺丝长短不一,还很多小配件

网友:
那是码片不匹配。导致屏没反应

网友:
测下主板上的保险吧,很可能挂了

网友:
可能要原来的码片程序。你多换几个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