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DV6000INTEL芯片组数码卡跑B0是那里影响

楼主(2013-04-16):
今天修DV6000的板遇到一片开机显示USB不能动,结果用数码卡跑了下就跑到B0就不跑了,我用好板试了下貌似要跳过BO到C0的,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谢了!
芯片

网友:
刷个BIOS。。 换南桥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USB 接口摔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