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源 APPLE AirPort Express MB321(A1264)烧坏

楼主(2013-04-16):
苹果电源  APPLE AirPort Express MB321(A1264)烧坏

烧坏的有前辈知道是什么吗?

电源模块是台达的输出是3.3v 1A。电源烧坏了很明显,那个8脚的ic 貌似是炸开了。2个大滤波电容也怀孕了
这个爆炸的ic型号有人知道吗?谢谢了,想修修看看~~

来张爆炸写真

网友:
*脏话*,原来苹果的东东坏了也是这个操行啊

网友:
凭经验来说,并不容易修好,首先要解决PCB板子的绝缘问题。还有大量的小件,到底是什么参数,努力一下吧,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报废了啊  电阻电容烧了一大片

网友:
同意4楼,扔了吧

网友:
把它洗干净了,其他地方就是黑色脏东西..... 一个爆炸的IC.

网友:
如果没看错,爆了的ic应该是这个。

网友:
工作电压16v,电流5ma。猜测就是这个,注意7pin是NC,和你的实物一致。

网友:
这个楼主就直接换个吧,不好修

网友:
估计不好修吧!苹果的东西,配件都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