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A785-M接通电源通电就断

楼主(2013-04-16):
拔掉12VCPU供电一样 木有复位就直接断       一开始看见这情况就立刻换IO的822  无果  以为是短路 量过发现无短路 拆 串口芯片232 无果 果断换了IO 无果    冲动的直接想到南桥坏 但是并无明显短路 怀疑通电保护了 应该是某个电压不出来 量侧发现1.8V_DUAL电压偏低  就是内存电压。更换7120(POU33),UP6262(POU3),故障排除      别以为就是APW7120坏而已 他下面的管子 up6262也坏了 弄了整整一天。。呕完那血 都没怀疑那东西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别呕完那几两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1.8V低了是多少伏呢  可以查找内存的工作 信号SPD3.3V 和REF基准电压0.9V工作的上拉电阻工作正常不

原来的内存电压1.4  换了7120还是一样 最后换了S11 也就是UP6262 OK 一路狂奔显示AS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7210是什么芯片呢

就是ASUS经常用的 APW7120啊 内存 或者显卡常用的供电8脚芯片 ASUS费板一找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脚芯片的信号电压正常吗

没量具体量 找了很久图纸看见由那S11控制的直接搞了OK 直接下个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