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 SE 不定时死机,修复成功。

楼主(2013-04-16):
有一个客户报着一个电脑主机来店里,说要修修,经过询问客户说是老死机,上显示器测试,进系统正常,一会就死机,反复测试不一定在那里死机,有时在dos下就死机。换电源,换cpu,换内存,换显卡,换硬盘,结果一样。只剩下主板了,拆出来测量,

每个供电都正常,用示波器打每项供电的波形也都很正常,AMD的板子就是che dan 。不想修了。顺便测量一下晶振。25mhz正常,又顺便测量一下14.318khz的,发现是直流电,没有波形。拆个料般并联上,在测正常了,果断换上进系统玩2个小时没一点问题。此版修复。

   告诫大家修AMD的主板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有同样的问题节省点大家的时间。现在搞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这故障竟然是晶振引起的

网友A:
楼主怎么想到测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想到测这个了

顺便的,凑巧啊。

网友:
请问你那示波器 是好的吗  晶振没波你那板子还能亮     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菊花原装示波器,至于为什么能亮我也想问问饼哥。。

我把那个晶振取了也能亮。

网友:
如果没有波波,这板子不就瞎了吗

网友:
单桥的板,我会先 搞下桥

网友:
晶振坏了也能开机???不懂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NVD的板子时钟芯片集成到桥了,板子上面好像没有14.318M的晶振。你说的是32.768K的晶振坏了吧

网友:
修板真是什么毛病都会出现啊,寻食艰难啊

网友:
14.318的故障,不懂啊。

网友:
怎么现在的人修板直接用示波器了啊,
这样就显得专业是吧,我就纳闷了,晶振是多少都好像没搞明白呢,装吧
为什么不用诊断卡?

网友:
此板无14.318 楼主大误。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的确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32.768晶振吧,NV的桥上电后25M晶振就起振了,给桥提供工作时钟,32.768只用于实时实钟电路吧。系统检测到时间不到可能就可能死机了。但启动过程用不着这个晶振的频率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吧。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
这板的14.318M在哪里测试,NV单桥集成了时钟IC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