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B 上硬盘掉电

楼主(2013-04-16):
今天接到一台K50AB  AMD芯片组  ATI独显  起初故障不显示上电1.2有一次跳变然后1.58 ~1.47来回跳变  感觉内存已过 没过显卡  但由于是AMD的 手头没有合适的CPU可以跟换  果断吹一下北桥。。。。很顺利的ASUS出来了  心中暗喜  这么容易????   接下来就是加焊北桥  焊完后装机再次试机OK  就是电流有点高 亮机电流差不多到3.1A (没装电池) 感觉不正常 但是不管了 能亮机试试在说(焊的时候我只是轻推了下桥上面的电容 没推桥)  接下来就是装机基本装上后再次试机 (脏话) 我就说没这么容易  一上硬盘就掉 有的时候LOGO后掉  有的时候到滚动条前就掉  以为硬盘有问题 换一个全新的  涛声依旧  不插硬盘进PE 不掉了  但是一进硬盘系统就掉 有点郁闷了 。。。。由于没图纸无从察起  电压正常(没量到的不知道)  是不是北桥没焊好还是哪的问题  希望遇到的 或者是老鸟 给点指点 。。。。。。还有这机子是不是散热不行啊  做了清洁加了散热垫怎么进PE散热铜管会那么烫手。。。。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加焊之后,干脆不亮了,电流到1.2,北桥和显卡都换新的了,还是不行,郁闷啊,AMD的东西太垃圾,下次直接丢掉垃圾箱里。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要刷bios吧。

网友:
最好还是吧北桥推动了比较放心

网友:
bios刷过,还那样,今天晚上继续搞北桥,我估计还是北桥没搞好。

网友:
K50AB的你把CPU风扇蓝色线拔掉,看看温度会不会降低。

网友:
我也有点怀疑是北桥没弄好  明天继续搞搞 刷刷 不行就丢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加焊之后,干脆不亮了,电流到1.2,北桥和显卡都换新的了,还是不行,郁闷啊,AMD的东西太垃圾 ...

丢我这边吧。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