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寸电源板电容爆炸,求助

楼主(2013-04-16):
创维26寸液晶电视,一开电突然听到里面有东西爆,拆机发现有个25V的电容爆了,换上同型号电容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就灭,测量电源板输出,5V为4.99 正常,12V测得3.8V  ,求思路 ,图中画圈的就是换上去的电容

网友:
12V负载短路吗?

网友:
测量上级MOS管

网友:
电容爆了,还得查后级的场管是否已经击穿,估计是输出电压高了才爆的,还有电容前面的二极管。你现在这种现象是短路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
把后级断开再测下有没有12V,如果没有12V就查前级相反查后级

网友:
测量下各负载对地阻值。
再说了,你咋也得提供一下这个电容是干啥的呀。

网友:
把12V的负载断开,再测量正常不?

网友:
你要断开高压部分供电以后再测正不正常,

网友:
12V电源后端负载有短路的,原因是电容鼓包滤波不好给烧了,现在是开机电源保护

网友:
估计是高压逆变的管子穿了

网友:
5V 正常 12V 有问题,不要连接电源板和 驱动板,主查  12V 的线路。一般感觉 MOS管 击穿的概率大点,12  V 的线路应该很清晰吧

网友:
接12V假负载,围绕12VPWM芯片,稳压电路,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