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示波器的小问题,想显示清晰的波形是不是得不停的调啊调?

楼主(2013-04-16):
没钱买高级的显示器,搞了一台学校给学生用的J2459模拟示波器,学习一下。

测pwm电路给mos的控制电压时,反复调节扫描频率和微调,能看到清楚的波形。但是从cpu供电换到内存供电,还需要重新调节频率才能看见新的控制电压图形,明显占空比不同。

我不太明白,是不是用示波器看图形的时候,需要一手拿探针,一手调旋钮,只有调到合适频率的时候才能显示清晰的波形?

----------
关于示波器原理学习了一下,据说是当水平扫描频率和输入信号频率成正比的时候才能显示正确波形,是这个原因造成需要反复调节的吗?还是*脏话*作有问题?

没有auto,有自动的可以按一下代替调谐频率?

网友:
我没说脏话啊

网友:
按一下 AUTO 就可以了

网友:
   只有慢慢调试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确实有点老了,能看已经不错了,更换了观测信号,频率不同了,按楼主说的必须调整的!

网友:
明白了,不过总比没有强,先凑合用,等有钱了买好的。
谢谢大家

网友:
必须要不断地调啊,

适合教学、科研,不适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