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版号LA-5751P不触发

楼主(2013-04-16):
机器故障:不触发
待机0.03,偏高
一路查线路,追查问题是lm393,一脚(pacin)不发出高电平,此电压不是高电平的话cp9不出导通,
量lm393 3脚3.7v 2脚3.3v电压,按照lm393的算法,1脚应该是要输出高电平的,但是没有输出高电平,所以我认为是lm393损坏,故更换lm393,跟换后1脚输出3v高电平,待机也变成0.01了。上屏ok
我一看修好了就装机,结果装完了,又不触发了,待机又变回0.03
我又拆机,lm393的1脚又没有输出高电平了,我再换了一个,又ok,然后我怕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就放在那里等冷却了再测试,果然,冷却后 又回到原故障,我再把原来机器上面的lm393换上去,刚刚换上去可以开机,证明不是lm393损坏吧,现在的问题就是加热lm393就ok ,冷却之后就不行,高手们指点下,我下面改怎么查下去 影响lm393的1脚不输出高电平的还有那些条件?

网友:
这个问题 就简单了 围绕它相连接的电阻 一个一个的测阻值 这个机器 电阻容易坏 也容易断线 不过我认为还是电阻阻值变了 一个一个拆掉测试 保管好

网友:
旁边的电阻又没有位标,根本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网友A:
问题是旁边的电阻没有位标,除了一个一个的量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去找,下载的点位图也不现实一脚连接哪几个地方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确定具体是哪个元件有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交换主板!

网友:
建议你 正常的时候  查第8脚电压,和对地打值1脚是多少,然后跟不正常的时候测量进行对比。  你也可以把PACIN相邻的元件断开

网友:
看看PR21上拉电阻

网友A:
我对着图纸用点位图一个一个的查找,目前拆了pr19,测试了2个小时了,都行,明天早上再试下,如果ok,应该能确定是pr19  pr19在路测量阻值偏小了,10k的电阻只有3.3k,但是取下来测量又ok,希望明天早上还能触发吧

你修的电脑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后面有短路起保护了,你把PR19拆了等与19V VIN电压把比较器LM393 1#强制拉为高电平了,你查查2# 3#那个电压不正常,LM393 只有2#3#同为高电平 1#才为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旁边的电阻没有位标,除了一个一个的量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去找,下载的点位图也不现实一脚连接哪几个 ...

我看了一下 这个电路只有几个电阻啊 很好找的 先把电阻找出来 其他的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着图纸用点位图一个一个的查找,目前拆了pr19,测试了2个小时了,都行,明天早上再试下,如果ok,应该能 ...

2脚3脚的电压正常,2脚3.3,3脚3.7,正常情况lm393的1脚应该要输出高电平,我机器的故障就是不输出高电平,换了lm393还是一样,所以我怀疑是1脚相连的元件拉低了,所以才拆了pr19电阻,pr19电阻应该是个下拉电阻吧,接地的,你说强制拉高了1脚输出高电平,我没理解,如果真的强制拉高了1脚,但是我现在能正常开关机,使用,它会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 这个电路只有几个电阻啊 很好找的 先把电阻找出来 其他的再说啊

有朋友说我拆了pr19电阻是强制拉高了一脚输出高电平,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