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外接和内屏都不显示

楼主(2013-04-16):
华硕K42JR外接和内屏都不显示,装上硬盘能听见进桌面的音乐声,显卡换了一样,BIOS刷过,还是不行,求解!!

补充内容 (2013-4-23 10:59):
问题解决啦,哈哈

网友:
大师们,帮帮忙啦.....

网友:
江湖告急啊,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嘛

网友:
焊下显卡边上的显存

网友:
ASUS K42J这款机换过很多风扇了,听见进系统声音了,先确定屏有无问题,有些机器有时外接是显示不了的,如果屏没问题,一般显卡坏比较多,你看看显卡有没有做好,之前我换过几次也OK

网友:
接口除了19V和3.3V供电,其他都是0V

网友:
怎么弄好的 》?望指教

网友:
这中板子垃圾的要死!!!

网友A:
LZ怎么修好的也不出来分享一下,,不会的就只知道让别人帮忙,太自私了吧~!不分享以后就别来求助~!

网友:
也不出来分享下经验?

网友B:
分享下你的维修过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怎么修好的也不出来分享一下,,不会的就只知道让别人帮忙,太自私了吧~!不分享以后就别来求助~!

另外发过贴了,不好意思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251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享下你的维修过程呀

维修结果我没跟帖,另外发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25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