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故障

楼主(2013-04-16):
一块技嘉GA-G31M-S2L主板,通电几秒后反复重启(不显示),经查是内存故障,更换内存后机器正常。
金士顿667/2代G内存,测量内存上的电容 排阻都没问题,请问该怎么修?第一次碰到内存这种故障。
希望老师们帮忙给个思路,实在没法修就只有换了。

网友:
内存维修和主板差别大,也没有多大价值。

网友:
本想着维修利润最大化,更换内存的话 赚不到多少钱,价格很透明,所以想修一下 只是没修过 到论坛里面请教一下。

网友:
没人说话,都不修内存么?

网友:
看来只有换了,眼看着钱挣不了,哎!

网友A:
我也是来看看,重启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来看看,重启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吗?

反复重启。通电3秒钟后风叶停转,1秒钟后有开始转,3秒钟后有停下了,反复这样,去掉内存后就能一直工作,换一根内存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复重启。通电3秒钟后风叶停转,1秒钟后有开始转,3秒钟后有停下了,反复这样,去掉内存后就能一直工作, ...

恩,我是新手,不知道是影响了什么信号吗?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放弃吧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直接换内存

网友:
把内存条的金手指用沙纸磨两圈再试。一般内存金手指很容易氧化了。

网友(点评):
清理金手指,一般使用橡皮

网友:
你可以把内存上的小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论坛上有软件啊

网友:
换内存吧,

网友(2013-05-21):
现在的内存修还是换的话有点钱赚

网友:
反复重启的故障,一般来说颗粒没坏,SPD也没坏,是VREF与地之间的滤波电容坏了。内存引脚1-2之间的那个电容。

网友:
为了几根内存去投入  内存维修的行业   不值得   内存维修的投入比你想象的要大的多    就算是维修和测试主板最少也要10张主板以上  D2维修主板两张   D3维修主板两张   D2测试主板4张   D3测试主板4张   这才能搞的定D2  D3  的维修和测试   算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