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 神舟 HP 500。。。。。。。。。。。。。。。。

楼主(2013-04-16):
神舟 HP 500 PQ14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是做什么用的求分析。。。。。。。。。。。。。。。。。。。。。。

网友:
PQ14内部2个三极管轮流导通 持续变化 使得VH28维持到28V左右 用于驱动保护隔离

网友:
同意楼上的,那应该是个自举升压电路,靠PQ14轮流导通截止来提供驱动信号

网友:
用什么代啊     。。。求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