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大短路烧鸡电容不发烫

楼主(2013-04-16):
联想B460插电大短路,量得一MOS上管D级短路,直接烧,1.2V有2A电流,摸不出来,没发烫的地方,没有办法,只有亲了,大约亲了1个小时,发现电感L17有一点点发热,非常的不明显,用手摸绝对感觉不到,看到旁边有个电容C689,量一下是短路的,试看拆掉C689就不短路了,实在想不明白电容短路却不发烫,这电容也是小电容,在主板上太多了,不是常见的那种公共点的大电容,不用嘴亲真心修不好啊

网友:
  楼主的烧鸡大发厉害啊,学习了。好久自己也来实验盘。

网友:
一般大短,直接用表测量应该有所发现!

网友A:
我是新手最讨厌短路了,感觉到不好修的,LZ的亲嘴大法很实用,下次我也亲

网友:
小心,很容易烧猪嘴呀

网友:
上次有个兄弟伙,嘴起泡了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台大短路的,也是烧机,有个2滤波电容超级烫我取了,还是短路,接着烧,因为桌子上的东西太多了,放腿上烧,一插电裤子破了,这要是拿嘴亲,会是什么结果呢。不敢想象。

网友(2014-01-21):
大短路烧的是主板铜皮!!!

网友(2013-04-27):
搞好没有

网友:
B460的那个CPU的上管容易挂

网友:
哥呀,太感谢了,今天我也碰到像我一样的,所以直奔主题,一量果然这电容短路,拆了OK,

网友(2014-01-21):
是不是真的啊,哥们

网友(2013-05-01):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亲嘴大法厉害啊!!!!

亲也是可以的   但是小心咬嘴昂    呵呵呵   有时很烫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最讨厌短路了,感觉到不好修的,LZ的亲嘴大法很实用,下次我也亲

烫着嘴咋整?还是用万用表吧

网友:
亲嘴啊,有压力,还是喜欢用表看看

网友:
以前喜欢用个蜡烛去点,遇热会化,看化的速度知道有多热

你的方法也行,也可以用点松香法确定短路故障部分

网友:
这个电容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后来SMT打的这款主板都没有打这颗件的

网友:
滤波电容短路好像是亲不出来吧。就算亲出来也应该是前面的管子

网友:
烧鸡大法 用嘴亲

网友:
楼主亲嘴功实在是佩服,电容是有时候烧不出来,我也曾遇到过,最后是一个个拆了

看是什么类型的电容,小的贴片电容烧鸡发热就比较难判断了

网友:
主板也,发骚啊,,非点亲它才能修好,,
同意楼主:
3.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1-13):
B460短路现在发现有两个通病,一个是CPU MOS管上管6721,一个是VIN U47和U50击穿 查C689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用嘴亲,真是神人也!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以为是CPU供电上管坏了呢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机子上次我修到也是大段路烧鸡烧不出来后来一个铜皮管拆掉就好了搞死人了啊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个拆了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嘴亲大法厉害至极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亲吧,修好是关键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口水流上去就完了哦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妈诶看来是通病啊 凑 我拆了一座子的电容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亲嘴功实在是厉害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我现在是熟手了,才发现其实很简单

网友(2020-06-06):
大约亲了1个小时, 维修新技巧吗

网友(2020-12-24):
看来我的这个HP 也要上嘴了。哎。

网友:
厉害啊 用嘴亲出来的吧 看到旁边的C689 亲出来的必须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