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感并联是分压吗?

楼主(2013-04-16):
RT

两电感左边1.8V的时候右边为0.9。

网友:
不是吧 电感在电路中相当于导线 阻值很小怎么分压的了。。。。。。。。。。

网友:
是分流,不是分压,两电感并联是为了增大电流。1.8V的高频脉冲电流经过电感的整流调整后变成0.9V的平滑波形电流,电感不会降压的。

网友A:
华硕K42JR装上显卡驱动看电影就会花屏,不装驱动看电影就没事。正常时测的VGA_VCORE这个电压为0.9V,花屏时为1.1V。显卡和显存都换过了,会是电压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K42JR装上显卡驱动看电影就会花屏,不装驱动看电影就没事。正常时测的VGA_VCORE这个电压为0.9V,花屏 ...

这个电压是受显卡BIOS控制的吧,2D跟3D电压都不一样的,花屏并不是它的原因,是显存跟显卡核心的数据线有问题了,简单地说就是虚焊了,有可能是显存这头,也可能是核心那头,我见大多数笔记本都是核心坏的多,都是换核心好的,我没修过本子,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请高手过来指教指教呀

网友:
他说的这个怎么像内存的供电芯片的问题啊,左边的输出1.8内存供电,右边这2电感像上拉一样。。

网友:
两电阻串联分压听过,未听过电感分压

网友:
电感本身的电阻就很小在并联分啥压啊

网友:
电感怎么可能会分压  两个并联在一起应该是增大电流 滤波吧?

网友(2014-07-17):
电路不完整,好像还并连有其他!

网友:
增加电感量,使滤波更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