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彩虹 显卡花屏 求助

楼主(2013-04-16):
如题 进入系统正常 开机 如图这样 我是维修电视类的 对这个修的少 请帮忙 谢谢

网友:
进系统使用正常? 没遇见过这种。我只遇见过开机正常。进系统过后花的。

网友:
花瓶只有测显存,加焊GPU

网友:
谢谢 明天试试

网友:
    这不是花屏吧。

网友:
感觉不怎么像花屏吧?进系统后能正常使用就不要管他了,你弄了说不定都不亮了。。

网友(点评):
不是花屏是什么??

网友:
你进系统看着正常是因为驱动没装,分辨率没有上上去吧.你装个驱动看个电影试试.

网友:
图片看着像是检测什么硬件,不像花屏啊。

网友(点评):
没修过显卡吗?

网友:
确实是花屏 但是不是很严重 奇怪进系统正常  没看视频试试  我在研究研究 自己的东西为了学习

网友(点评):
非常严重的花屏 GD2考虑显存问题以及加焊 不过这个卡没什么价值 GDDR2的显存加焊 显存开始不坏也会给烫坏,BC14 和DDR2显存就有这么脆

网友:
根据型号用软件测

网友:
这不叫花瓶,可能是什么地方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