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2寸液晶电视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16):
机型:   168P-P42CLM-01
故障:    不开机,指示灯闪烁.
分析:     拆机,发现电源板5V不稳定,STP(开机)电压不稳,12V 24V无输出.目测PC817,TL431   1815三极管炸件,更换以上
             元件后STP电压正常,5V正常,但还是无12V 24V.
                                                                         先从STP开机电压开始查起,通过对电路的分析,了解是通过的PC817(PC102)的控制,使1015三极管  CE导通,18V电压通过三极管到7815稳压块,这个
           15v电压是给PFC   IC(NCP1653A)   和主开关电源管理IC(1271P65)供电的,
                 通电试机,发现稳压块无15V,测7815  1脚无18V电压,  1015  基极为高电平,可以认为是PC817没有工作,测其PC817  1脚电压为1V,

             电压明显过低,供电电阻为470欧,测其供电电阻实际为100K,电阻明显坏了,更换之.在次通电,18V到了7815的1脚,但                             还是没有15输出,   断开15V输出电路,还是没有,说明7815坏了,更换之,
            在次通电试机,7815电压有了,但是只有14.1V,说明后级有短路.查输出电路,发现一个IN4148反向击穿,更换之,15V电压正常了.
            在次通电试机,还没有12V 24V,但其主开关管(K3532)击穿,因为买不到这个型号,只好去网上买,
            两天后,更换上开关管, 还是没有电压出来,测其PFC电压,只有320V,   PFC管(K2645)击穿,更换之,同时与其PFC 管理IC(NCP1653a)CS引脚相连的2.2K电阻开路(变成灰了).更换之.
             在次开机, 还是没有还是没有电压,测PFC 只有280V了,测高压整流部份有320V电压,怎么会这样,原来是一个0.1R/10W的大功率电阻开路了.没有配件,用
导线代替之,
            在次试机,哦,有了.12V正常了,24V只有22V了,上机测试,画音正常,维修完成.
              本人是业余的,第一次发贴,因为没有图纸,有不对地方请提出来.谢谢

补充内容 (2013-4-19 10:05):
我是查了1653A的相关资料和这个品牌的1653相关应用电路,CS脚的作用是:电流监测,而2.2K电阻的作用是限制电流的.

赞2个
其PFC 管理IC(NCP1653a)CS引脚相连的2.2K电阻开路(变成灰了).更换之. 请部楼主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是如何得知该电阻为2.2K的值?在实际维修中经常碰到些烧焦烧成灰甚至已经烧没了的电阻,

网友:
创维这做工可真不咋地呀,这游戏机上的电源板比它强多了看起来。

网友:
恩恩,思路很清晰。可惜我对家电来说,只懂原理,缺乏实践。学习了

网友:
电视机目前还没修过,不过看着和液晶电源板的原理差不多可修。

网友:
电源板做工还行,比松下/东芝/三星的强多了.

网友:
这电源板太强悍了,一次烧这么多元件

网友A:
楼主真的是业余的吗?那想问一下你的本职工作是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是业余的吗?那想问一下你的本职工作是做什么呢~

酒店工程啊,,比如电话,客房控制系统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液晶电视电源板是不是待机时只有5V啊,开机后12V 24V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液晶电视电源板是不是待机时只有5V啊,开机后12V 24V才出来啊

是的哦,开机才有12V,24V

网友:
手上一个LG 42寸的液晶电视,只有高压300V有电压,其他电压没有,指示灯也不亮,换了两个鼓包电容,两个光耦,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先把5V修出来

网友:
学习了,看来我以后也要研究下电视

网友:
一次坏了这么多啊!!!

网友:
电源板好像全军覆没呀!

网友C:
创维42LDAPW开机四周图像模糊,不知道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创维42LDAPW开机四周图像模糊,不知道遇到过吗?

有图片吗,发张上来看看

网友:
创维的电源板不咋地哟

网友D:
你好楼主!我有个32寸的电源板,待机的时候5vsb 5v有电压STBY无电压12V 24V无,驱动板开机STBY是5v不上驱动板5V和STBY无电压只有5VSB有5V。想问一下怎样才可以不上驱动板让电源板正常产生12V和24V,听说过加负载,不知道加到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我有个32寸的电源板,待机的时候5vsb 5v有电压STBY无电压12V 24V无,驱动板开机STBY是5v不上驱动 ...

用5VSB的5V电压加到STBY脚上可以了。。明白了吗。。通电如果板子是正常就有12V 24V的哦。。。

网友:
学习了,电视维修

网友:
楼主超牛   ,赞一个 ,可以拜师不?

网友E:
思路慎密,逻辑清晰,分析问题很到位,学习了!另外跟楼主同行,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思路慎密,逻辑清晰,分析问题很到位,学习了!另外跟楼主同行,哈哈

你是做酒店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是做酒店的啊

嗯,酒店工程部弱电的,从事此行业接近十年,以后有问题要多多向您请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酒店工程部弱电的,从事此行业接近十年,以后有问题要多多向您请教!

呵呵,一起学习了,,你在哪上班,  我在益阳

网友:
维修过程 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技术不错   学习啦

网友G:
现在是7815输入有18.8,到IN4148也只有14.1,机器是开机不显示,IN4148断开14.8.输出端是14.6,是断开的情况下,楼主帮忙判断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7815输入有18.8,到IN4148也只有14.1,机器是开机不显示,IN4148断开14.8.输出端是14.6,是断开的情况 ...

1,7815本身问题   2,输出过载了,查负载。

网友:
从来不用导线替换保险电阻。

网友(2013-05-17):
引用 网友F:
呵呵,一起学习了,,你在哪上班,  我在益阳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网友:
业余能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

网友:
哦,嗯,业余都这样了,看来我连业余都算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