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电阻的阻值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3-04-16):
大家帮忙看看这电阻的阻值是怎么算的

网友:
R859 阻值68.8欧姆,误差0.5%
R852 第一色环应该不是黑色的,如果是蓝色应该是6.1欧的吧

网友:
R859 阻值0.68欧姆

R852 .2欧姆

网友:
R582是  0.1    R859是0.68

网友:
黑0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金银为误差 5﹪ 10﹪金银前面的两环的直接代数 三环的看第三环什么颜色就乘相应颜色后面数字10的次方 比方说 蓝红棕银 算法就是 62×10一次方等于62欧然后加是一个误差

网友:
R859: 6.8欧
R852: 搞不懂

网友:
R859--0.68
R852不敢胡说,第一环看着是黑色,但是黑色是不可能在第一环的。

网友:
R859 是0.68欧 ,R852是0.2欧

网友:
R859    0.68      R852   0.02

网友:
0黑1棕2红3橙4黄5绿6蓝7紫8灰9白-1金-2银  黑的是不会再第一的

网友:
楼主 量一下告诉我们结果  看看谁算得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