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3-04-16):
                                  接到机器后拆下电源板,测量保险坏,拆下后接灯泡,观察电源板电源IC炸了这个哥有,迅速换上后测量无明显短路,通电后无12V和5V输出,仔细观察电源IC旁边就标明了脚的定义哇哈哈这下简单多了,这种板子只有IC没有场管直接测量FB反馈脚。。。5V明显高了,继续测量周边电阻和二极管在300V进IC的前端有个二极管和电阻测量只有33欧姆,明显不对迅速拆板子找了个换上,通电后继续测量。。还是没输出。我漏了什么?继续测量拆下反馈的二极管测量没坏,周边的原件都没坏,顺手把光耦换了还是一样,崩溃中。。。。。。。静下心后想了下周边没原件坏12V和5V没有短路,觉得应该是我换上的芯片有问题,继续找了个换上。。。我XXXXX万恶的JS啊5V和12V顺利出来了,OK板子维修完毕

网友:
这种炸电源的,楼主能修出来,不错!

网友:
发现楼主的灯泡上面还带了开关,不错的创意

网友:
新元件坏的,很正常,我也遇到过,纠结半天找不到原因,又换一个才好的

网友:
现在的js打磨芯片越来越多  无语啊

网友A:
有次买10个换到第九个才好,我艹啊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以为自己白学了

网友:
最怕这些J S 了

网友:
这是,因为你没有检查好电源周边的原件,而造成换第二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其实你检查好坏的原件装第一个上去应该都没有问题的。下次记得认真检查下

网友:
换了我这样的新手,不知能不知修好

网友:
{:soso_e117:电源板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次买10个换到第九个才好,我艹啊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以为自己白学了

没这么强吧,我还只遇到连着两个是坏的,9个也太垮张了吧

网友:
楼主以前肯定是修家电的,开关电源串100w白炽灯 加双刀开关。很经典的做法

网友:
在哪里买的芯片。爆个光。

网友:
一手表笔一手开关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是什么芯片呢  最后FB5V电压反馈输出是不是正常了呢

和原来一样的芯片,只不过库存里有不良品,换第二个后FB5V正常了

网友:
能说下IC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