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 26018B 无讯号求解,

楼主(2013-04-16):
客户反应在调节亮度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显示了,开机显示个海尔图标,之后显示无讯号,我原以为是信号输入问题,换了DVI 的也是一样的问题,拆开,淘宝上买了个程序,刷入,问题依旧,不明白FM24C 是什么作用,于是吹下来用编程器读一下,里面有资料,第二 第三的程序一样的,第一个不同,我把第二个程序刷进到第一个里,开机海尔图标有,之后是提示英文的无信号,我接上信号线,这上,北光亮了,但无内容显示,深蓝色的,无从下手了,难不成真是这三个东西出了问题了?
原程序还有淘宝上的买的程序我都上传上来。

网友:
24C02应是存调的数据折,拆了估计也可以

网友:
用外接高压条点亮灯管,调回来亮度

网友:
不要光怀疑程序的问题么。还要考虑其它方面,信号输入电路的问题

网友:
24C系列为用户存储,需将其清空!
DVI与VGA均不能显示,主板IC建议补焊,不过主板IC损坏也会导致该问题。
前几天碰见一例跟您机器故障一样的,是flash芯片与主芯片通信电路开路导致。

网友:
同意5楼意见

网友:
我的编程器竟然不让点清空

网友A:
主芯片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有问题也会这样

主芯片有得买不?

网友:
主芯片是不也要写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