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开机

楼主(2013-04-16):
待机0.02 不触发,EC为NPCE795, 按开机键EC的PM-PWRBTN#有拉低,RESET也正常,EC

网友:
不好意思还没打玩就发出去了,接上面,EC有了拉低信号,然后发出什么呢?

网友:
EC会拉低南桥的PWPTN#信号 高低高

网友:
谢谢,是不是拉低PWPTN#信号,南桥就发出PM_SLP_S3#信号

网友:
这款机器待机是出来后就消失的,待机是用线性电压维持,假若摸待机芯片发烫,或待机时3V 5V就出来了就肯定是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
修好过两台了,这也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在开机芯片旁边有个触发点,有时候这个触发点能开机,开机键开不了,直接飞线能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DB95820的芯片,待机麻烦

网友:
待机3V 5V一直有,蕊片好像不烫,明天仔细摸下,呵呵

网友:
楼主我的这台机和你的问题一样 也是待机0.02 3V 5V 都有就是不开机

网友:
PWPTN#      什么信号啊   中文  ?

网友:
这机器是哪个代工的,板号是多少呀。下面 信号应该是南桥反给ec的两个信号。看有没有

网友:
slp3和slp5

网友:
换芯片包好,我说的算

网友:
我的待机蕊片不烫,3,5v都正常,我真的不相信是它的问题,看兄弟们都这么肯定是待机蕊片的问题,我发了蕊片换上,真*脏话*贵哦,这么小,这么贵,60元加顺风13元,73元大洋!终于把它征服了,一换就OK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换芯片可以搞定的 待机 正常待机是无3.3 和5V 的

网友:
这个待机真没3 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