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个高压条,屏成这样了

楼主(2013-04-16):
改了个高压条,屏成这样了
连屏幕前面的外壳都没有拆,改完试了是好的,装上去就成这样了
后面的铁壳也没有拆
桌面上很注意,也没有杂物,玻璃面板没有裂纹,好好的

网友A:
是不是装的时候正面压到屏了。

网友:
维修有风险撒

网友:
最初暗屏么,这个就不好说了,有可能原来它就这个德性了

网友:
不会是翰彩的白标屏吧,那种屏专业修屏的都不敢碰

网友:
应该是原来就有这种故障存在的,

网友B:
最好问问客户 要是前就这样  收工
要是以前好的  同样收工 暗屏就是

做维修就是要玲珑心 !!!

网友:
问客户你就明白了是原来就这样,还是你动的过程没注意,风险呀

网友:
应该是本来就有的故障,这种你给说没必要修了屏有问题。

网友:
之前就这样吧

网友:
管它,这钱就不赚,退回去说修不好

网友:
LZ我跟你说一下 毕竟我是做工的 客户拿来可以点得亮 到我们手上就不亮 我们只能任命 上次我就挨陪了两三百给客户 所以说 开始要检测或问清楚来

网友:
解决方式  跟客户沟通问问以前是不是这情况 如果是就收钱  不是那就故障还原  修不好了 退回去

网友:
是不是排线没插好啊!要是检查接插件没问题,就恢复原样说修不好!

网友:
个人觉得原因是外加的高压条太高了,装外壳时压到屏了。外加高压条时,最好把高压部分的元件拆光,能放下高压条,用双面胶把高压条粘上,这样就不会压到屏了。这样的情况也曾发生过几次。现在再改就小心多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上屏线接触不良,重点检查。

网友:
屏线插好了吗

网友:
屏坏了.可能是你运气不好恰恰在他要坏的时候你送了它一程.换吧.

网友:
恢复原样,直接说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的时候正面压到屏了。

我感觉是屏本身的问题 还有你看下屏驱动板和屏线  问下客户 确定下   不行就退回去

网友:
维修有风险。你就这样跟客户讲,“我用了一个通用的一体板测试下屏,发现您的屏是坏的,修没价值了。您考虑下。”

网友:
维修有风险,屏坏了

网友:
高手呀,转的真快,降低维修风险,维修有风险,报价多考虑,那些打价格战的傻儿该想一想

网友:
扣的时候用力大了,看这情况,你应该是把软排线搞坏了

网友:
这情况无法修复,退客户好了

网友:
列驱动晶体可能被拆屏的时候压坏了....杯句了.

网友:
还原样说修不了.与客户说人家还以为是你弄的

网友:
屏太容易碰坏了,我自己就是不注碰坏一个屏。

网友:
我的下载分还是负数,郁闷啊,意思是还不能下载东西啦。

网友:
,看那个样子,修复的可能性不大,这就叫维修有风险,有时候客户拿来是好的,我们就清清灰,开不了机了,你说怎么办,客户在旁边看着还好解释,不然就砸手里了

网友:
屏的事啊!!!维修有风险。换东西需谨慎啊

网友:
屏坏了 动到排线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这样的,别纠结,还给客户就好了,就说屏灯管坏了,液晶面板打了胶,换不来灯光

网友:
楼主躺着中枪了..... 说修不好还他就是

网友:
估计原来就有问题,客户没有说。

网友:
屏坏了,修不好。

网友:
屏的有机玻璃坏了

网友:
  这情况  肯定是 屏 坏了。 有可能是屏的一角落地就成这样了{摔得}

网友:
灵活处理。。。。。。。。。

网友:
LZ 中枪了

网友:
问问啊!应该以前就是这样,上回到一个和你这差不多,修好后傻眼了,还好我幸运,是客户家小孩弄坏的!嘿嘿

网友:
还给客户吧    万一是那种屌丝就麻烦了 大不了这钱咱不赚   也不能吃这种哑巴亏啊

网友:
偶也搞爆过一个。。赔了四百五十大米。。。他二大爷的

网友:
碎了.自己弄的

网友:
问清楚,再做决定。还有可能就是你修的时候没注意,压到哪了。建议不要再修了。

网友:
不修了,退会去就是了

网友:
被你手上的静电打死一个TP了。

网友:
这样的事没有遇到过,有些屏的那屏线上没有保护的,有时会不小心碰到的

网友:
维修有风险撒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9092-1-1.html 同感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问问客户 要是前就这样  收工
要是以前好的  同样收工 暗屏就是

高手中的高手。又学了一招。

网友:
屏估计是原来的问题,改高压没有会变成这样的呀。
是不是被中招了?

网友:
要是拿来的时候是暗屏的话 应该那条线看不看的吧 应该是他以前就是屏坏了  呵呵  以前有修过你跟一样的显示器呢  是点不亮 修亮了屏是坏的

网友:
就是那样  要是客户说以前那样就收钱  要是以前是哈德  就是屏坏了 修不了

网友:
估计是碰到了,屏坏了

网友:
改高压条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呀 除非它原来就是这情况或维修过程中压着屏了

网友:
同意楼主,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
把高压条换回去试试还不行就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再拆来点亮屏,如果正常的那就说明是压到屏了,如果拆下来现象依旧说明屏挂了,

网友:
修显示器拆开的时候一定要垫厚海绵或者多层泡沫袋,这样才不会伤到屏 !谨记一句话:“高手都踏着尸体过来的”。

网友:
学习,,以后的多注意哦

网友:
擦擦屏线不行 手工 在就赔钱 呵呵

网友:
这个感觉像是屏坏掉可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吧。。。本人吃过几次这样的亏了。。。

网友:
拆乾淨再裝避免重壓面板破裂

网友:
一般都要客户在,不在也要告诉他,屏点不亮就不能确定屏的好的

网友:
你改之前有应该是暗屏吧。有没有注意显示情况呢。修之前一定要把情况看仔细。要不然老这样赔不起。实在不行还跟他恢复成原来的问题。暗屏情况下,客户也注意不到。

网友:
如果没有动到屏  肯定之前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客户原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悲剧,液晶风险不小。

网友:
感觉是屏线松了,我碰到不少这种问题,拆开重装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