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好处之SONY进水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16):
  一台场内带过来的SONY,进水了,客户开过机,拆开发现少量进水,主要集中在EC这一块,心想EC肯定坏了,因为客户说他自己开过机,不管它,报价········此处省略1000字,搞定客户后,洗主板,上BGA烤····下BGA后,测了下,没有哪里短路,但是不触发,用表笔去打了下EC的晶振,有电压差,但是EC到南桥的信号没有发出,简单量了下供电,等等之类的,初步怀疑EC坏了,同时也不忘记看下EC有没有读BIOS,示波器一打,BIOS脚上没有波形,????没有波形???顺便去打了下晶振,没有起振,,,没有起振???不是有电压差吗?怎么会不起振??不管他,换电容,换了还是不起振,想想可能是EC坏了,准备换EC,想想还是再看看吧,量了下晶振对地,有一脚是无穷大,不可能啊,打开图纸,量得一个脚断线,飞线,怀着流动的心情去按开关,按,没反应,我再按,  按按按,没反应,示波器一打,还是不起振,心想算了,还是换EC吧,反正EC那里进水了,EC拿来了后想想还是换个晶振看看,结果 ,晶振换了后·····呵呵呵····居然起振了,···触发了,装上CPU内存,  三次跳变,  接上屏   亮了,也没怎么看图,也用不着上图,就不上图了。

  总结:晶振两端有电压差不一定起振,示波器才是王道。

无聊之作,不喜勿喷。

网友:
我现在只是疑难故障才想起使用示波器,其实应该养成多用示波器的好习惯。

网友A:
记得第一次用波波抓32.768的兴奋,会用示波器了

网友:
哈哈,有波波肯定好

网友:
示波器的确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网友B:
学了阿林的抓波大法,感觉示波器非常实用,最主要要买个TEK的才好用

网友:
看来示波器还是很好用啊,是要入手一台了

网友:
这就是示波器的优势。

网友:
其实是不清楚晶振是如何工作的。
好心人,告诉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是如何产生变化的电压

网友:
有示波器会好一点,但我有个亲戚没有示波器一样做了7,8年啊。

网友:
小弟一直想入手一台示波器可以不会用啊 ~!

网友:
多年不用示波器了,都忘了怎么用了呵呵

网友:
这,楼主是混分那吧
您这老大的篇幅也没让我觉得示波器的好处在哪里

网友:
也确实碰到过晶振出问题的。

网友:
泰克好用啊,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了阿林的抓波大法,感觉示波器非常实用,最主要要买个TEK的才好用

泰克是好用,显示清晰,准确。

网友:
示波器什么样的便宜又好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得第一次用波波抓32.768的兴奋,会用示波器了

屌丝就是屌丝,是不是兴奋的把头直往墙上撞是吧

网友:
晶振两端的电压差要大于0.13V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屌丝就是屌丝,是不是兴奋的把头直往墙上撞是吧

是啊,你咋知道,可惜我会的,你不懂

网友:
我有波波不会用,LZ指教一二

网友:
还有几天就过去跟阿林学抓波了,心情无比的激动啊

网友:
我也修过到一次 量着有电压差 可是示波器就是没波形

网友:
示波器的确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网友:
不不会用,还没有,决定了弄一个回来

网友:
示波器的确对维修有很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