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寸清华紫光跳菜单

楼主(2013-04-16):
客户说有时跳,拆开一看按键板有点腐蚀了,把所有开关全部换掉,再试,试了一天都没问题,应该OK了

网友:
应该OK了!!!

网友:
是肯定OK了,楼主可以放心交货了。

网友:
把热键换新的就可以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到一台这样 的故障 按键全部换新的都 不行  没法了 把上面的电阻和电容也全部的拆了 也是不行  真是见鬼了  后来没办法我就给客户接了一个开关和灯线还是用了飞线 把其它的线路全部切断了才弄好

网友:
还好,我的一换就可以了,呵呵,也有要拆主板电容的

网友:
必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