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人曾经搞过3年的模具设计,觉得CF360有些细节设计不多够好。人性化少点了

楼主(2013-04-16):
关于本人曾经搞过3年的模具设计,觉得CF360有些细节设计不多够好。人性化少点了。比如支移动支架单边锁,一点都不稳,为什么说不稳呢,是因为配合间隙太大了,你一边锁紧,另一边跑了,要多搞几次,我第一次使用,都不知道发热砖打开了没有,如果操作者打开发热砖了,应该也有指示灯提示,还有后面的几个风扇太小,转速也高了,一直全速,吵死了,爱坏,说明书里面跟本没有说明风量是怎么调节,一般打在哪个位置,还有发热砖是打在0开呢,还是打在1开??搞不清楚,说明书说也没说

网友:
其实BGA国内还是卓茂
效时的好些,个人觉得

网友A:
CF360 毕竟是个公版的机器 要求别太多 我建议是采用的夹具设计

网友:
二进制,0关1开
不过我觉得有些地方也不是很好,比如说BGA支架上卡进主板螺丝孔的那个支柱,太大了,很多主板都卡不进去,还有那红色的灯,以前一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问客服说是对位的,我还以为有啥特殊的作用呢,如果是单纯对位的话我觉得应该设计在侧面,因为左右对位很好操作,前后就不好观测了!

网友B:
我把0按下是灯亮,我把0按下真空吸笔开启??你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F360 毕竟是个公版的机器 要求别太多 我建议是采用的夹具设计

弱弱的问一下,发热是打在哪个位置是开呢〈〉???我灯是打在0的位置是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0按下是灯亮,我把0按下真空吸笔开启??你说说

那这个平时我就没注意了,灯我一直是常开,真空一直是常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发热是打在哪个位置是开呢〈〉???我灯是打在0的位置是开的

不好意思 我用的是380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有时就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