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有时不触发有时触发后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16):
  型号: DELL  D620
  故障:有时不触发,有时触发了,但是亮后就掉了,掉电到是掉得很有规律。、
   拆机,没人发现进水或腐蚀,打各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插上电源,既然有时不触 ,那么我就专找不触发那次测量, 在不触发的时候发现,量得没有3V ;5V,查条件,是芯片没有19V供电,量了下公共点,也没有19V,有时候动一下电源头,又可以触发了,怀疑电源头不好,去量电源头,可是不管我怎么动,电源头那里都有19V,看来不是它的问题,从电源头开始往前走,电源头过去是一个电感,代两端都有19V,(其实问题就在这里,)继续往前走,走到了仅共点,一直有,但是不小心动了下,又没有了,看来还是哪里不对,再来一遍,从电感开始,这里我抓住了元凶,当我的表笔点到电感上,稍为用一点点力,就有19V的电压,要是我轻轻的放上去,只是刚好接触到,就没有电压,看来可能是这个电感虚焊了,加焊了一下,次次都能触发了,也不掉电了,呵呵,此机修复,心里还是但心,就换了一个电感,
   新手之作,不喜勿喷

网友:
应该不是电感吧,你用力小,接触面不大,所以没测到电压。

网友:
电感 虚焊了。能被LZ找到问题,想必LZ也是心细只认。赞一个

网友:
不错,,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网友:
戴尔很多机器电源口边上的电感都会开焊。

网友:
不错的,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我曾遇到一个电感裂开的,导致19V电压上下波动

网友:
恩,不错,楼主很心细

网友:
思路多么的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