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400维修(两个问题)

楼主(2013-04-16):
今天收到一个电源,2005年产的磐石400,据反映:开机有时好有时坏,好的时候呢会一直都是好的,坏的时候是开机黑屏!
我拿到手后一上电,5VSB偏低,其它的都还好,12V很正常,像开机黑屏一般是12V有问题,像这个是两路12V,应该是12V2
给CPU供电的有问题!
拆吧!
先介绍一下这个电源的参数吧,如下图:

这个电源拿到手后的感觉就是份量相当足,没称,至少三斤多!
这个电源是典型的半桥结构,7500+两颗LM339,比普通的多了一颗LM339,这两颗在一块小板上,台系的比较喜欢这种小板;
整流部分是RS806,1000V8A,余量还算足;
主开关管是两颗大颗的英飞凌13009,长城那个最常见的13009是小颗的,大颗这种带350W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那些山寨不知名的用13007还号称300W,可信度相当低!
待机部分是一颗J5027-R,航嘉磐石系列的最好,拆了三个都是这种!

相当有份量的PFC!这才是真材实料!
电源的总体还行,质量也算可以,如果不是电容都是用国产的,可以跟台系的有得一拼了!
过了这么多年了,锡还是这么有光泽,哪天我发个山寨做的假航嘉让大家看一下,就是TB上50块钱的那种,
上次修了一半就不想修了!

这个电源是真有双路12V的,所以我就怀疑是第二路给CPU供电的这路有问题,不出所料,虚焊!
难怪说时好时坏的!
果断上锡。

一百一卷的锡,上上去后很闪吧!
这个问题就算作搞定了,还要上机实测一下,接下来看下一个问题,
5VSB偏低。

它这个5VSB算是比较公道的,用的是CLC,第一阶的电容鼓了,后面的没事!
10V2200uF的。

上次换电容后有些人不信,所以买了这个电容表,可以看到实测数据,不用空口说白话了!
只有188uF,基本上算是没容量了,还好还有一颗滤波电感,要不然二阶这颗也没了!
二阶用的是一颗16V1000uF的,难道那个时候工厂没料啦,用高一点的耐压的,反正也没问题,不管了!

找一颗红宝石的10V2200uF的,比原来的那颗高半个头,都碰到上面的散热片了,加个套先!像啥呢!你懂的!

装上后的样子,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吧!

再上电,正常了!
里面的电容都是国产的,之前拆过一个山寨电源里面用的也是这种BH的,改天全换日系的!
排除这些电容不说,这个电源还算可以的,输出滤波部分全用的是CLC结构,烂电源基本上就只有一个C,其它的地方都没有放东西。
如果这个电源要改的话,那么第一阶的电容换大容量的电容,第二阶的换成固态电容,这样输出波纹会好看一点!这个是后话了,固态的好贵,我看了好几次没下手,日系的一块多一颗!
到此算一段断,看身边朋友有没有人要,识货的给他换完电容再给!

网友:
这个维修资料很精典,山寨电源会省PFC电路,EMI一级,EMI二级的派型滤波电(CTC,CRC ),也会省功率管。

网友:
一看LZ这设备就知道,修电源是行家了 。
希望可以多多交流,向LZ学习学习维修电源!

网友:
不敢当,像我这种不是专业修电源的,很多备件都没有,有几个电源都是找到问题了放一边,等哪个时候到TB上一起把零件买回来,运费是个问题!这边倒是有个很大的电子市场,不过离得太远了,坐公车1个多钟!

网友:
那个电源测试器估计不便宜吧.

网友(点评):
TB上有,没记得的话是五十几块钱!这个好用,不过5VSB出不来的就要用到万用表了!

网友:
那电容带个套比较邪恶的,楼主果然是行家里手!

网友(点评):
在论坛上学的!

网友:
CLC 是不是电容电感电容

网友(点评):
是的,很多电源的电路板上每一路都留有位置的,只是没有加零件上去而已!

网友A:
曾经修一个电源,炸了,后来再也不敢修了。。。

网友(点评):
一侧的一定要很小心,心脏不好千万别搞!二侧的有保护电路,爆的比较少!

网友:
楼主修这电源起价多少啊,给个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是我收回来的,我看这个电源不错,听描述也不难修!这个收钱嘛,真没收过,平时都是朋友的东西坏了就找我,要换芯片的一般都是叫他们换一个,留下的我修好给他们当备品,零件都要从TB上买!

网友:
我也是比较喜欢修这种电源,做工用料啥的都不错,一看到那些山寨货我就扔一边去,本身山寨货才几十块一个,根本提不起兴趣去修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收过三十块我想也不过分吧!

光是换个电容倒是没什么,如果连保险和开关管一起的话,三十块绝对不行的,起码得五十块。我觉得应该从拆

机起价,一拆就三十,换其他东西再算。呵呵,这样估计没什么人拿来修,都想几块钱就修好,我他M的买斤通

心菜都要五块钱了,修个电源就这么贱么?

想当年,我还没道的时候,人家修电视机,是按尺寸来算的,不管修没修好,一拆开就要算钱,19寸的30块,21寸的40块……

如今我出道了,客户说:修个显卡,20块钱,修个电源还说5块钱就行了。我CAO TA MA犯贱啊,老子没事做上网下象棋也比这样强多了。

很有道理,特别是遇到好些不懂装懂的,本来不想坑他的,看那态度,直接坑死!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那多年积累的维修技术及经验是不是更不值钱了?????

网友C:
现在搞技术的人太多了,以前人少的时候好赚钱,以前懂点电脑是很受尊重的,现在呢,被那些半桶水的搞得跟国产奶粉差不多了!说多了人家以为要坑他,不说呢,说态度不好,过处!

网友:
好贴,下次自己的电源有问题,也能参考下

网友:
自己的电源如果用了有三四年,建议自己动手把里面的电容全换一遍,把整流桥换个规格大一点的,基本上可以再用个五六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修一个电源,炸了,后来再也不敢修了。。。

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一侧什么是二侧的吗?我小白,嘿嘿,您知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搞技术的人太多了,以前人少的时候好赚钱,以前懂点电脑是很受尊重的,现在呢,被那些半桶水的搞得跟国 ...

是啊,拿装系统来说,这些半桶水的一张盘塞里完事,显卡驱默认的,能装上就收钱,装不上就给人家扔在那不管了。。。经常有人给我20元让我装系统,我直接告诉他装不了,你可以去找楼道里贴广告的人给你装。
显卡驱动不装,装了驱动不优化这系统和没装也差不了多少。只能玩个网页装不装我认为也没区别了

网友:
刚混论坛,问问楼主,电容带个套有什么用处?硬是没想明白

网友:
上面刚好有散热片,带个套安全一点!

网友C:
一侧指变压器的高压端,就是大电容和开关管这边的;二侧指低压这边的,就是整流管和小电容这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啊,拿装系统来说,这些半桶水的一张盘塞里完事,显卡驱默认的,能装上就收钱,装不上就给人家扔在那不 ...

就是的,特别像西安这边的,城中村修电脑的到处都是,但是真正遇到问题机或者比较难解决的就都跑电脑城来了。给修吧,同行要不上价,不给修吧,怎么也算是同行,哎,越来越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的,特别像西安这边的,城中村修电脑的到处都是,但是真正遇到问题机或者比较难解决的就都跑电脑城来 ...

兄弟,现在做这一行的人太多了!里面真正搞技术,懂技术的很少!懂技术的人不屑忽悠人,有时生意还不如那些真忽悠人的!

网友F:
如今这年头,要真是靠维修电源来赚钱的话,还真难,不过学习维修电源,起码是积累知识,今后遇到自己的电源坏了,就能动手维修了,再说了,技多不压身嘛,还是学习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侧指变压器的高压端,就是大电容和开关管这边的;二侧指低压这边的,就是整流管和小电容这边!

哦哦,原来是我不知道的一种叫法啊。

网友G:
这个电源很不错哦。。楼主的工具也很好,竟然还买了电容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今这年头,要真是靠维修电源来赚钱的话,还真难,不过学习维修电源,起码是积累知识,今后遇到自己的电源 ...

修电源不像修其它的,一定要注意安全,修的过程最好串个灯泡,高压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很不错哦。。楼主的工具也很好,竟然还买了电容表。。

对量一些国产的烂电容来话,电容表不是万能的!

网友F:
为了学习维修电源,我也买了个电容表,不贵的才几十块钱,比万用表好用,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了学习维修电源,我也买了个电容表,不贵的才几十块钱,比万用表好用,这个是必须的,

有个东西作参考还是不错的,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H:
修电源一定要小心哟  不然你就等着  后果很严重哟

网友I:
很负责任,条理分明,讲的清楚,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电源一定要小心哟  不然你就等着  后果很严重哟

胆大心细,做好安全措施,要不然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负责任,条理分明,讲的清楚,学到东西了。。谢谢

谢谢捧场!

网友J:
我也是这样,有品牌修,杂牌看就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这样,有品牌修,杂牌看就烦,

以前是来什么修什么,自从看了一个假航嘉的超级无语的做工后,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个做工之差,吃饱饭千万别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是换个电容倒是没什么,如果连保险和开关管一起的话,三十块绝对不行的,起码得五十块。我觉得应该从拆 ...

今天修了一个工厂喂料机的供电。 换了个整流二极管 和保险  才收了40 感觉略少,,那家伙让我开200发票给他。。。

网友K:
希望以后看到LZ修理辅助供电部分的精品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希望以后看到LZ修理辅助供电部分的精品帖子!

之前有,不过没拍照!那时还没混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不过没拍照!那时还没混论坛!

期待以后的作品啊  我最经也修电源的 研究好ATX对于别的维修也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