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7寸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4-16):
拆开一看高压板有一个管烧了,还能看到型号C5706, 找了一个换上,上面还有三个也测了一下,没问题,然后通电试,可以正常显示也不黒了,烤机半天没问题,OK 搞定了

网友:
呵呵,这个算是秒杀吧

网友:
C5706最好用C5707代换,然后再将两个高压线圈加焊,不然以后还会坏的。。

网友:
  5707 那都是要加焊的

网友:
这是通病 板子应该是明基的

网友:
得测试一段时间,很容易反复

网友:
又是通病,一般情况我是没坏也全换

网友:
我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我一般都加焊了的,特别是变压器,虚焊多

网友:
带有c5706或c5707的,换后得检查检查有无虚焊,不补虚焊的话后患无穷那

网友:
C5706经常坏,一般是虚焊引起的,先焊一遍再修会比较妥当!

网友:
高压部分加焊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