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冰点密码破解

楼主(2013-04-16):
冰点密码能破解的掉吗?有人破解过么支支招、、、

网友A:
重装一次冰点就好像可以破掉
不过要 在不还原的情况

网友:
以前旧版本的有过改时间和重写硬盘MBR引导记录可以突破它,不知道现在还行不行,N年没有用这东西 了

网友:
冰点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GHOST C盘后就没有了,我用的是6.0版的.

网友B:
一个系统管理软件,装了冰点以后,每次重起以后系统都恢复到装冰点之前,跟一键还原差不多,只是是自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系统管理软件,装了冰点以后,每次重起以后系统都恢复到装冰点之前,跟一键还原差不多,只是是自己动 ...

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一次冰点就好像可以破掉
不过要 在不还原的情况

不还原的时候卸载还是需要破解密码哇!

网友:
我用雨过天晴恢复、备份。太爽了,5秒恢复WIN7系统.

网友:
网吧就用冰点啊!

网友:
格式分区。再装就OK了

网友:
到网上下个读冰点密码工具就可以。

网友(2013-05-29):
以前用的时候重装系统就没了 只做C盘还原的时候 不知道楼主保护了几个盘

网友:
但是不能非法破解 那样冰点会全盘保护的

网友:
有啥怕人知道的,家好几样密码,解不了,换块硬盘就完了

网友:
没有破解的软件,

网友:
······貌似就是还原的一个系统吧,破解密码的话可能不行

网友:
baidu有破解的,去看看